联想E550C不开机

楼主(2016-11-30):
上电测5V 3V 待机没有,待机芯片发热,待机芯片也换了,也不是,无从下手,论坛有人说是IO问题,换了也无果。不知什么问题了

网友:
看来是小白,你看看后极有没有短路啊

网友:
待机芯片发热打下后级阻值

网友:
不要直接就代换啊 要打值看看是不是有短路

网友:
查下线性短路了不、

网友:
没有修出来先啊

网友:
你查下3 5 V线性输出就知道了

网友:
3V  5V dianlu

网友:
看一下三五V的开启信号有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