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手机 对于无信号与信号弱的理解

楼主(2016-11-30):
那你们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 也写一下 谢谢

网友:
正解,无需再次说明,解释很到位。

网友A:
无服务能说是认到卡了吗    或者说 无服务能说是检测到卡了吗    认到卡了会不会无服务啊   读到卡的现象是什么  怎么才叫读到卡

网友:
从下不学好 长大修电脑   你看你那字写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服务能说是认到卡了吗    或者说 无服务能说是检测到卡了吗    认到卡了会不会无服务啊   读到卡的现象是 ...

无服务说明手机认到卡了  无服务的原因1有可能是手机不支持该运行商  或者是无信号   再者就是停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服务能说是认到卡了吗    或者说 无服务能说是检测到卡了吗    认到卡了会不会无服务啊   读到卡的现象是 ...

无服务手机认到卡但是没有信号排除不能是别的运营商除外

网友:
你这个只是说了个大概而已。而且写得不详细。

网友:
上次我女朋友以前手机就是无服务,,然后是基带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不确定啊!理解不一样的

网友:
楼上的恩师  谢谢你们

网友:
如果你用移动的卡没信号,你就得走两步,移动移动才有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