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5VD的注意了

楼主(2016-11-30):
华硕K55VD的注意了,板子不触发,放电后自动上电亮机,但按开机键上电0.02,我以为开机键坏了,用表笔触开关接口,完了~~内存坏了~~记住了~千万不能用摄子表笔去开机

网友:
楼主运气不佳,开机键都可以短接。楼主是短接到了其他东西

网友:
只有菜菜才喜欢用摄子,我一般都是用万用表

网友:
肯定短到别的电压去了

网友:
哎呀 我也干过这种事情 看来以后要想大神们学习 用表笔点开关线了~~~~

网友:
用镊子那是作死 表笔线才是安全的

网友:
我确定是用表笔短接的~且只接了开关接口

网友:
估计还是不注意,碰到别的地方了,这个和短接开关没关系的

网友A:
开关本来就是短接啊,你这说不过去啊?

网友:
楼主太倒霉了 不过谢谢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关本来就是短接啊,你这说不过去啊?

确实,开关就是短接一下触发的,这个怎么会烧得了内存呢,不理解

网友:
我也是的用摄子开机发现打火不敢动了。这还是第一回看到。

网友:
我一直用摄子的  别吓我

网友:
碰到其他器件了

网友:
你确定原来的内存好的?

网友:
一直都是用镊子短接开关没有出过问题。

网友:
镊子高快关 就坏内存条? 稀奇啊

网友:
楼主 接口处没一个脚位是跟内存有关联的 你扫到其他地方了   别造谣

网友:
短接错了吧

网友:
谁说的,我天天这么做, 没有见过这样的

网友:
两个没有关系的吧 你倒霉了呵呵

网友:
肯定是碰到别的线了

网友:
你肯定碰到其它地方去了,怎么会烧到内存。

网友:
用万用表表笔应该是可以开机没有风险!

网友:
我的也是内存烧了 但是是管子击穿了把内存烧 了

网友:
没听说过这样事情,本人修机多年也没见死过什么。你弄到别的东西了

网友:
知道引脚定义小心点就行了

网友:
遇到几次就知道了

网友:
别用镊子 掌控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