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3-471 插电自动触发

楼主(2016-11-30):
该机进水。。清理后插直流电源自动触发 。风扇狂转 电流0.22A,然后按开机键开机 正常亮,然后在按开机键也可以关机。关机后待机正常 。只要不拔掉电源 就一切正常,用电池也是一样,广达的板,请各位大神给个思路或者上电时序 谢谢

网友:
这好像是哪个二级电压直接开启了 你看下3V5V转换芯片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