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a70 光标卡住不动 bios放电正常一段时间又卡住

楼主(2016-11-30):
今天送来一台 acer  V3-771G  版号va70/vg70
现象是LOGO之后左上角光标卡住不动
bios放电后正常 断电 重启反复了10次左右都正常
放了一段时间 大概1小时左右 LOGO完光标又卡住
刷BIOS后又正常   又放了一个来小时后又回复原样
新手小白求高手指导思路

网友:
重做系统试试

网友:
都没到硬盘就卡住了  跟系统没关系吧

网友:
硬盘拔掉一样卡住

网友:
只要放个电 一切正常   硬件接一个开机一次都完全正常   过段时间卡住的时候 硬件拔一个开一次一样都卡住

网友(2020-01-08):
修好了吗,我也遇到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