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1-30):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

  机器型号:苹果iPhone5s

  故障现象:不开机

  维修过程:

  收到一台不开机的iPhone5s,客户要求保资料不能刷机。拿到手机后,先加电开机看是否手机不能开机。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

  根据电源表显示,很明显手机无正常开机电流,完全没有触发。

  对于不开机的手机,并且没有触发,首先从开机电路前端开始查,先测量开机座子的阻值和开机脚是否有1.8V触发电压。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

  测量J2阻值正常,但是触发电压没有1.8V,不能满足开机条件肯定是不能开机。触发信号电压是由主电源U7通过电子开关管U25提供的,下一步拆U25测量底脚阻值。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

  测量发现U25的4脚接地了,U25的4脚中间通过一个电容C291然后通主电源U7,到这故障点就出来了。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

  接下来拆主电源U7。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

  拆掉之后清理好焊盘,测量主电源的底脚阻值是否正常,经过测量,阻值是正常的,然后重新更换一个新的电源IC。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8

  再把之前拆掉的电子开关管装上。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9

  装好之后,开始加电开机测试。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0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1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2

  苹果iPhone5s完美亮机,维修到此结束。

苹果iPhone5s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3

  分享iPhone 5S系列相关精选内容,如下:

  iPhone 5S系列维修案例专题帖http://sj.xinxunwei.com/case/2016/1123/660.html  苹果不开机专题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17032-1.html

网友:
没修过手机,学习了

网友:
看着找故障点不难,估计主要是手工吧

网友:
一步步循环渐进的找故障,虽然故障简单但是思路不错

网友:
论坛严禁单独发数字之类的评论,视为灌水评论,以后请改正!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啊,手工也很到位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,分析得很有条理

网友:
好样的,学习了,还没修过手机

网友:
  这个需要经验吧?还没有搞过手机。

网友:
可以先插一下充电器看能不能开机。不能开一般就不是开关管问题。就不用拆开关管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。手机就是手工要好。!!

网友:
有条理,就是厉害啊、

网友:
芯片四周黑胶怎么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