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50J开机卡LOGO刷BIOS 合成 加焊桥 无果 快来大神支支招

楼主(2016-11-30):
故障如题:开机华硕ASUS字没了  但 右下角英特尔 标 一直卡在那。维修过程  ;原本拆机放电就好了  装起来  进系统也好好的  但是关了 再开就一样。 后来 自己合成一个BIOS  也是能开两次 就一样。。网上下载开机是直接灰屏了 没有图像了。用网上的BIOS合成 也一样 卡LOGO  也换一个BIOS芯片    也换了晶振 和电容   加焊了桥  都 一个情况   有时候能用  如果进系统用一天都好好的 就是开机经常卡LOGO  各位兄弟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。。本人还是觉得是BIOS  但不知道修那了

网友:
客 人说他原本用WIN8 就是改成WIN7 就变这样了

网友A:
bios不装用电池保存时间试试

网友B:
楼上的。。BIOS不装用电池保存时间是啥意思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不装用电池保存时间试试

BIOS不装能开机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的。。BIOS不装用电池保存时间是啥意思??

他意思 是不是不装BIOS电池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不装用电池保存时间试试

不装BIOS 电池 也一样

网友C:
如果你主板动完了,你可以用测试硬盘装win8,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看看,现在好多电脑都不支持win7了。

网友D:
你可以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 我遇到过 硬盘查下来测是好的没问题 装上就TM的卡LOGO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主板动完了,你可以用测试硬盘装win8,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看看,现在好多电脑都不支持win7了。

关键 现在是卡LOGO了 我裸板就卡了  硬盘都没有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可以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 我遇到过 硬盘查下来测是好的没问题 装上就TM的卡LOGO

我裸板就卡LOGO  跟硬盘无关

网友:
大侠们  在那

网友:
查外设,换桥

网友:
摸看看有没微短路

网友:
桥性能不良

网友:
去华硕官网看看bios更新里面有没有bios,我之前有一台打usb3.0死机的华硕官网就给了解决的bios版本,可以去看看,说不定有惊喜

网友:
给你发个原厂bios

网友:
ASUS 官网下载BIOS刷一下

网友:
进bios刷一下官方的bios

网友:
把内存屏蔽掉试试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