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星人维修

楼主(2016-11-30):
0UP6182 待机只出3V 没有5V   看了下时序,这机子待机就是先出,  3V  5V  测下了VIN19.5  VREG5 5V, VREG3 3V,   EN_3V 1.5v,  EV_5V 0v,EN_all 3.3V,    5V断开后级也不出 也没有短路  EV_5V电阻换过,  换过芯片 。5V上下管 G级没有瞬间波,问题应该是芯片本身可是换了几还是一样,哪位大神看下。

网友:
线性与电感电压有区别的。建议查其他地方

网友:
建议查其他地方

网友:
从3脚拉个电压过来1脚看行不行。

网友:
瞬间波形幅度低了不?

网友:
En_5V 0v不对的,切断控制试看

网友:
不会吧,这么坑

网友:
找一下芯片的PDF 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