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3sd进水通电无显维修

楼主(2016-11-30):
今天接到一台华硕k43sd的机子,接电源自动触发到0.8无显无跳变,首先换了内存条测试故障依旧,凭经验判断主板故障,拆下主板一看主板ec边上进液有腐蚀,然后小心翼翼用洗板水清洁干净,测试腐蚀的元件感觉都正常,再通电依旧触发0.8测试主板各个供电都正常,唯独少了集显供电pj8009无电压,正常是0.45v,因为华硕板子少集显供电还有一般bios坏的多,于是就去找了个bios刷上去居然亮了。但是按开关面板不能开和关,测了开关电压0v正常本来是3.3v的,找不到图纸就去找到了个点位图,然后根据点位图发现j6801第3脚PWR_SW#是开关开启信号,接着它另一头就是连着r3013的上头,然后测试另一头是3.3的直接飞线连通,插上开关一按正常触发,此机到此修复。

加电o.8_ASUS A43S独显 版号K43SD REV.4.1 OK 八显存.rar

bios

网友A:
还是BIOS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BIOS的问题?

应该说两个问题,一个是bios还有一个是开机电路断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