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00S无CPU电压

楼主(2016-11-30):
如题,待机0.25.测量CPU管理芯片供电没有,VCC5V只有2.7看图纸这个电压由U38转换。更换U38后解决

网友A:
笔记本和台式机有个突出的不同,台式基本没有p沟道管,笔记本就很多

网友:
经常遇到的案例 转换电压的问题。

网友:
5v 没到cpu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笔记本和台式机有个突出的不同,台式基本没有p沟道管,笔记本就很多

也不多  隔保地方有  其它地方也少

网友:
待机明显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