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TA201P应用线路图

楼主(2016-11-30):
LTA201P应用线路图

网友:
这个芯片的资料不太好找。

网友A:
楼主简单说明一下,这个芯片的应用范围,就更好了,给你加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简单说明一下,这个芯片的应用范围,就更好了,给你加分。

是的 这个 一般用在 什么设备上的呢

网友C:
楼主,应该把它的工作时序讲一下

网友D:
这是一个电源IC,,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简单说明一下,这个芯片的应用范围,就更好了,给你加分。

谢谢加分, 这个是在修DELL笔记本电源适配器PA-1650-05D时找的资料,两个IC与图用的一样......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是的 这个 一般用在 什么设备上的呢

用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中..........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应该把它的工作时序讲一下

这是电源适配器的应用,没有时序问题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是一个电源IC,,。。。

是的,用在电源适配器中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用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中.............

备用 下次遇到 就有芯片资料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这是电源适配器的应用,没有时序问题............

有吧 启动 限流 输出 什么的 讲讲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有吧 启动 限流 输出 什么的 讲讲

无奈水平有限.......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这是电源适配器的应用,没有时序问题............

电源IC也是有工作时序的,比如是1脚先有电压,还是3脚有电压,最这电压怎么走,这就是芯片的时序,我个人认为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电源IC也是有工作时序的,比如是1脚先有电压,还是3脚有电压,最这电压怎么走,这就是芯片的时序,我个人认为

就是如何启动的?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无奈水平有限..........

怎么这么谦虚 讲讲 新手学习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电源IC也是有工作时序的,比如是1脚先有电压,还是3脚有电压,最这电压怎么走,这就是芯片的时序,我个人认为

就是芯片 怎么工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芯片 怎么工作的

是啊,有基础可以查芯片的引脚定义图,再看看芯片内部结构图,根据内部的门电路来分析它的工作过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是如何启动的?....

是的.......

网友E:
,开关电源的IC的启动都差不多,先有一个专门的启动电路,开始震荡后切换为开关变压器上一绕组专门供电...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应该把它的工作时序讲一下

电源没有时序这一说。工作原理大概是  220交流电----EMI滤波电路《主要滤除高次谐波》-----整流电路----滤波电路----IC集成震荡电路驱动开关管----流过变压器电磁转换-----二次整流《一般采用肖特基二极管》----反馈、稳压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,开关电源的IC的启动都差不多,先有一个专门的启动电路,开始震荡后切换为开关变压器上一绕组专门供电....
...

是的,,一般有启动电阻给IC供电,IC得到供电后 内部集成震荡电路起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的,,一般有启动电阻给IC供电,IC得到供电后 内部集成震荡电路起震

电源的启动还是比较好理解的........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电源没有时序这一说。工作原理大概是  220交流电----EMI滤波电路《主要滤除高次谐波》-----整流电路---- ...

电源中一般不使用时序的说法.........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电源中一般不使用时序的说法..........

以后还要你多多指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是如何启动的?....

大概就是这个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以后还要你多多指教

客气了,我也正在学习中,坛中高手很多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