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HKC2126 BIOS

楼主(2016-11-30):
收到一台HKC2126显示器,到处都找不到 BIOS,哪位大侠有,上传一份,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多看看你们的维修经历 等自己稍微懂点 再去深造

网友B:
这个看了没有,楼主到某宝看看有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看看你们的维修经历 等自己稍微懂点 再去深造

不要这么自以为是,不论是高手还是新手,谁都会从这一路走过来,告诫你一句,谦虚点,山外有山,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,不是你个人撒野的地方。

网友C:
HKC的显示器,即使是同一型号,也可能使用不同的板子,所以看一看是什么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KC的显示器,即使是同一型号,也可能使用不同的板子,所以看一看是什么板子

是GT-02 的板子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看了没有,楼主到某宝看看有吗

故障是不通电,找了宝上没有同型号,下了个2250i板的刷上去显示图像了,就是会闪,还是BIOS不合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故障是不通电,找了宝上没有同型号,下了个2250i板的刷上去显示图像了,就是会闪,还是BIOS不合适。。

实在不行,就直接一个通用板,毕竟没有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实在不行,就直接一个通用板,毕竟没有多少钱?

谢谢大家的回复,又重新下了个A2250I的,刷上已经好了

网友:
你写的好像也不是板号,板号可能是NT68650-A1.3或A1.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