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470 超级本开机报警

楼主(2016-11-30):
型号:DELL 5470 ,板号DAJW8CMB8E1,
现在开机是不插内存报警二声,插内存以后报警4声,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。BIOS刷了二个,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现在换了根内存,还是开机报警二声,电流0.35,它自己本身的内存是坏了,放其它机器上也不能亮,

网友A:
内存电压只有1.3V,不知道算不算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电压只有1.3V,不知道算不算低了

1.3一般是正常的,现在都是1.35V的

网友:
现在低电压版的是1.35V的 算正常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