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3442

楼主(2016-11-30):
接手一台戴尔3442的机器,开机4声报警,刷BIOS无效,后发现内存供电1.59V偏高,正常应该为1.35V,且内存复位只有0.1,求此机器
,谢谢
刷BIOS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75514-1-1.html
图纸参考

网友:
后来换了内存供电后,电压正常,但是还是开机四声报警,内存电压,复位正常,下面该查什么啊

网友:
我的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后来查出是CPU坏了,板载的,换了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