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520待机5V上管击穿 5V所至之处基本全线阵亡

楼主(2016-11-30):
机型:戴尔5520
故障:待机5V上管击穿 5V所至之处基本全线阵亡
━◆━━∞━━◆━━∞━━◆━━∞━━◆━━∞━━◆━━∞━━◆━━∞━━◆━━∞━━◆━━∞━━◆━━∞━━◆━━∞━━

1.上图看机型,戴尔5520

2.机器是别人修过没搞好,到手看到PQ203动过还有短路我继续搞
搞好后换上MOS管,测得5V对地低,断开电感测量发现后级有短路,然后对着图纸一路查下去

3.上管击穿19V加到后级,可能烧了不少东西,首先第一站到了VCCP供电PU300 取下对地值到85比原来10好很多
估计挂了,换新的,上电VCCP出来了

4.VCCP出来后,发现内存没出,查了下5V也到内存供电芯片,估计也是挂了,换新的后内存供电出来了

5.维修到此,电流0.6A左右不显示,想想也是估计没这么好修,观察了下主板发现一处掉件且掉PIN
找个件补上,上电看看还是一个样。。。。。

6.继续测量复位都有了,就是不显,测量发再显卡供电只有0.6明显不对,看图纸5V也给显卡供电芯片供电,
看来不换完是不行了,还好订芯片时我就把5V到的地方的供电芯片基本都订了,(不是很贵所以订了)
芯片都有那就换

7.再次上电,外接屏亮了,以为维修结束。没想到装到D壳里面装上屏线,上电待机0.05不能触发,看样子有短路
在外面是正常的,看来是这边的小板出问题了,取下来没看到明显故障,还是上电吧0.05摸一下发现UCB供电8脚芯片烫
这个好找,换

8.此时已经换了不少芯片MOS管了,这种多故障的我也真心不想修,修不出来会怀疑人生,想修出来头痛。。。。

9.都到这步了 祈求好运吧!上电待机正常 触发正常 亮机正常

网友:
这个屌啊  厉害

网友:
烧了这么多啊

网友A:
真的坏这么多,就怕会返修。

网友B:
还好没有烧到桥和显卡之类的

网友C:
最烦碰到二修板,光是擦屁股就要半天

网友:
这可得忙一会了

网友D:
楼主的这个板没有烧桥,其实是很幸运的。

网友:
二修板能修好,楼主技术牛B

网友:
坏这么多,就怕会返修

网友E:
这个板没有烧桥,真是走运啦

网友:
我以前碰到的 这种基本桥都烧啦

网友:
5V后级的悲哀

网友:
这耐心不是一般人能行的,好样的,

网友:
桥没烧已经算是很好彩了。

网友:
费时费力,技术精湛,估计是上家扩大故障了

网友:
3V短路那才悲哀,新机器桥内存CPU都能烧完

网友F:
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    不然也修不出来的啊    生意不好做   什么样的机器都要修啊

网友G:
我今天修一台东芝C600,换51125技术不好,导致待机5V线性电压短路,后级烧了一大堆,修了4天没修好,放弃了,

网友:
有芯片就是爽啊,坚持不懈,风雨后见彩虹,

网友:
坚持到追后啊

网友:
烧得好严重,幸亏桥没坏

网友:
人为造成的吧,烧了这么多件,
chenzhenghua198
是上管击穿烧的
详情

网友:
人为造成的吧,烧了这么多件,

网友H:
只烧到供电芯片,也算是幸运了
chenzhenghua198
非常幸运 不然没价值搞了
详情

网友I:
陈师傅机器修不错,技术越来越牛了,加分支持!
chenzhenghua198
你是???怎么认识我呀
详情
chenzhenghua198
我是???怎么认识我呀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的这个板没有烧桥,其实是很幸运的。
如果是3.3V上管击穿,那肯定挂

网友J:
戴尔新款的机器首先查USB供电短路不短路。
chenzhenghua198
嗯 好的 学习了
详情

网友:
这都能修好 ,, 技术了得

网友:
坏的好多啊 。。。着个问题 真是伤脑筋

网友K:
上次我修一块这个板,5V上管短路,内存供电、内存、PCH供电、PCH都击穿了、还有4个USB控制芯片,已加分鼓励多发帖
chenzhenghua198
谢谢支持
详情

网友:
这个厉害,要是3.3v烧的话还更厉害

网友L:
上家怎么搞的,难道上管G极悬空通电!
chenzhenghua198
这就不知道上家怎么搞的上家板卡维修的
详情
chenzhenghua198
这秒不知道了
详情

网友M:
来自: 中国
上管击穿,公共点电压直接过来了
chenzhenghua198
是的 19V直接加到芯片
详情

网友:
还是修好了,不错

网友N:
烧得真不少 兄弟 这么修能收多少费用呢
chenzhenghua198
同行的 报的桥 200
详情

网友:
加分支持一下

网友:
没有烧到大件,还是好的哈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啊,是我早就不搞啊,坏那多芯片都不好找啊!

网友:
这个坏的有点多 楼主也挺有耐心的

网友:
这么多故障修起来头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的坏这么多,就怕会返修。

返修不怕  撑一个月照样收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好没有烧到桥和显卡之类的

这点确实很幸运,报价是桥的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最烦碰到二修板,光是擦屁股就要半天

有道理  有时要修复人为故障才是原故障

网友:
还算好修一条线上的 主要时间在等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的这个板没有烧桥,其实是很幸运的。

当时也为桥也挂了 报价桥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板没有烧桥,真是走运啦

5V去的是供电芯片 然后才到桥  供电芯片为桥牺牲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    不然也修不出来的啊    生意不好做   什么样的机器都要修啊

是啊 今年好多电脑店都做不下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今天修一台东芝C600,换51125技术不好,导致待机5V线性电压短路,后级烧了一大堆,修了4天没修好,放弃了 ...

放弃吧 伤脑筋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人为造成的吧,烧了这么多件,

是上管击穿烧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只烧到供电芯片,也算是幸运了

非常幸运  不然没价值搞了

网友:
厉害了  我的话早就放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陈师傅机器修不错,技术越来越牛了,加分支持!

我是???怎么认识我呀

网友P:
引用 网友I:
陈师傅机器修不错,技术越来越牛了,加分支持!

你是???怎么认识我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戴尔新款的机器首先查USB供电短路不短路。

嗯  好的 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上次我修一块这个板,5V上管短路,内存供电、内存、PCH供电、PCH都击穿了、还有4个USB控制芯片,已加分鼓励 ...

谢谢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上家怎么搞的,难道上管G极悬空通电!

这秒不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上家怎么搞的,难道上管G极悬空通电!

这就不知道上家怎么搞的上家板卡维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上管击穿,公共点电压直接过来了

是的  19V直接加到芯片

网友:
如果是二修机,有可能前面维修故意弄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烧得真不少 兄弟 这么修能收多少费用呢

同行的  报的桥 200

网友:
好吧。。我服你!

网友:
我现在检查到这么多烧了都不会去修了

网友:
这个屌啊  厉害 ,坏这么多,估计大多数人早就放弃了

网友:
你这也算不错了的,没烧什么大件

网友:
二修机的确很难修,很费时间。

网友:
我一般看见2修机,就没有修的欲望了

网友Q:
除非价格高,不然搞个蛋蛋。都不够成本钱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除非价格高,不然搞个蛋蛋。都不够成本钱的

成本就芯片30块左右

网友R:
这5v烧的真够严重的!!

网友:
楼主技术部错多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这5v烧的真够严重的!!

要是3V就更惨了

网友:
才接触维修  很多地方经验不足

网友:
这样凶猛还真没遇到过哦。修好就行啊

网友:
坏的真心不少啊

网友I:
引用 网友P:
你是???怎么认识我呀

我是紅警的校友啊。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啊,不知道收了多少钱啊?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楼主真是耐心啊,烧这么多还修好了,高手

高手不敢当 慢慢摸索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铜皮都干出来了啊

有短路必须刮铜皮

网友:
厉害厉害。。贵在坚持啊

网友:
不错 烧这么多也是醉了

网友:
坚持不懈,风雨后见彩虹

网友:
真牛掰啊 望尘莫及

网友:
以前碰到过一台神舟的,跟这个差不多

网友U:
长时间大电流造成的吧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长时间大电流造成的吧??

大短  客户通电时间可能有点长

网友:
的确烧得有点多   不过楼主思路清晰  淡定修机    大神

网友:
还好没有烧到桥和显卡

网友:
怎么坏成这样啊

网友:
5520不算新吧。今天给1个5520清灰。顾客说是12年花700刀左右买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修好 盖收多少钱啊

网友:
厉害厉害  学习了   这都被你整好了    可见楼主技术高超

网友:
耐心 细心 2修 不好修的

网友:
直接换版多好,,修好多少大样

网友:
楼主好有耐心啊,正该如此啊

网友:
你是运气好,我这还有两台3V大短路的,你说烧多少??EC 还要刷程序

网友:
多 故障的能坚持修,都牛b

网友:
这样也行, 太牛了

网友V:
应该只烧一个地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chỉ cháy nhẹ cách ly điểm cháy và thay chúng

网友X:
引用 网友P:
几盒子  有时也没有需要的型号

知道备什么样的芯片,说明楼主修的多啊,我现在正需要知道什么样的芯片容易坏。多多备份些。

网友Y:
都是自己的本子实在没法开机了才拿出来修的 很多本子都是几个问题,不好修呀

网友:
好在没烧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应该只烧一个地方吧

5V去的地方都烧了

网友P:
引用 网友X:
知道备什么样的芯片,说明楼主修的多啊,我现在正需要知道什么样的芯片容易坏。多多备份些。

修得也不多  有的是别人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都是自己的本子实在没法开机了才拿出来修的 很多本子都是几个问题,不好修呀

多问题确实不好修

网友X:
引用 网友P:
修得也不多  有的是别人备的

别人备的?你是在维修公司吗?没自己开店?

网友P:
引用 网友X:
别人备的?你是在维修公司吗?没自己开店?

是的  别的师傅积累下来的也就是每次多订几个用剩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是的  别的师傅积累下来的也就是每次多订几个用剩的

哦哦,专门的维修公司,维修量多,学的技术提升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我是紅警的校友啊。

是哪个啊  没认出来

网友(2016-12-30):
穷追不舍。佩服

网友:
烧了这么多都可以修好。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烧了这么多都可以修好。厉害

运气好而已

网友:
下次碰到就少走好多弯路了

网友:
二修机一般都是先跟客户讲修修看 不行就让他换板 这样的板修好也要费很大的功夫 划不来

网友:
烧了这么多都可以修好。厉害
chenzhenghua198
运气好而已
详情

网友:
提前把所有芯片都定好 真是值得学习 楼主威武

网友(2017-01-29):
在5v上面如果设计个稳压管不会保护不至于坏那么多把。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