馨正AA58MZ+Q3

楼主(2016-11-30):
馨正AA58MZ+Q3长时间不用开不开机,各路电压正常一开始以为是BIOS的是,从网上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一下好是不行。在网上查了查发现网卡口后面有个芯片发烫 让后我用风枪吹了吹在插电开机没先到亮了。        馨正AA58MZ+Q3原机BIOS    新手发帖

AA58MZ Q3.rar

网友:
真是网卡短路的话,最好拆掉。

网友A:
发烫的吹一吹就好了
这样的小芯片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小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发烫的吹一吹就好了
这样的小芯片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小吧

几率比较小,应该是损坏了吧不是虚焊

网友:
网卡虚焊吗   还是短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几率比较小,应该是损坏了吧不是虚焊

按风枪有加热的过程,倒不排除电容或pcb板的漏电,电容的可能性更大,如果是的话,一般都会反复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按风枪有加热的过程,倒不排除电容或pcb板的漏电,电容的可能性更大,如果是的话,一般都会反复的。

对啊,没有再犯过这个毛病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对啊,没有再犯过这个毛病吗

这个就看楼主的反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看楼主的反馈了

好的,看他的反馈了,昨天看错了以为你是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