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6-11-30):
本人菜鸟,求大神帮忙分析下,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就这么简单

网友:
PQ3三级管基级高电平 PQ27导通;  PQ3基级低电平 PQ27 截止

网友A:
我给详细说一下:首先PQ27要导通,G极需要高电平,那么PQ5要截止,12VALW才不会拉低,PQ5要截止,G极要低电平,而PQ16没装,所以PQ3要导通,PQ5的G极才是低电平,如果8208RTEN1是高电平,那么PQ3会导通。而下面的PR41和R20都没有装,我这么详细,不知你是否懂了没有?

网友:
1.5vsus转1.5v独立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给详细说一下:首先PQ27要导通,G极需要高电平,那么PQ5要截止,12VALW才不会拉低,PQ5要截止,G极要低电 ...

谢谢大神耐心分析,小白收益匪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