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换屏

楼主(2016-11-30):
dell3520屏坏,三个一样的屏,只有其中一个可以用,其它两块换上都是黑屏,但是这三块在另两台机上就可以,这怎么回事?

网友:
分辨率不对啊 高分屏啊宝贝

网友:
三个一样的屏· 型号 REV都一样么· 肯定有区别·

网友:
三个型号不一样吧

网友:
是不是分辨率有问题呀

网友:
分辨率不同的不能亮机,还有有些屏幕需要刷程序,反正戴尔机器比较挑屏幕,一般用LG就没问题。

网友:
把原屏码片换到新屏试试

网友:
DELL的挑屏,需要刷码片

网友:
机器挑屏呗 正常啊

网友:
是屏码片不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