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Q470独显BIOS。合成ME,解决开机15分钟掉电问题!

楼主(2016-11-30):
三星独显Q470版号xidan-14_rev1.2_ba41-01938a_gd25q64_P08_OK 替换me

网友A:
正需要   多多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需要   多多支持

刷好了给评分!!!!!

网友B:
先赞扬一下楼主,现在备份就是下了也没什么用。合成一定加分,以后大家可能遇得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赞扬一下楼主,现在备份就是下了也没什么用。合成一定加分,以后大家可能遇得到。

我自己亲自合成 ME 是8.1公版的,彻底决绝问题!

网友:
先收藏了 有需要备用 谢谢

网友C:
我这也是不定时掉电,下个试下

网友:
8Md的BIOS??我怎么没找到啊

网友(2016-12-31):
引用 网友C:
我这也是不定时掉电,下个试下

你测试好了发上来结果 让大家少走弯路

网友:
谢谢正好需要  感谢楼主

网友:
备用一个,感谢!!!!

网友D(2022-04-09):
不知道下了刷过的结果如何啊,也没有人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下了刷过的结果如何啊,也没有人说

换桥替换ME开机快

网友D:
感谢大佬回复.现在遇到个问题.刷了论坛里其他的bios,开机进bios都可以,就是不充电.接上适配器不管是开机状态还是关机下,都不充电.还请指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谢大佬回复.现在遇到个问题.刷了论坛里其他的bios,开机进bios都可以,就是不充电.接上适配器不管是开机 ...

查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,

网友:
刷了可正常亮机,这个bios版本是05的,有SATA3加速的.注意这款机子安装新Ubuntu系统,需要把bios升级到07,不然开机无法进入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