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60G可以改集显了

楼主(2016-11-30):
ACER 4560G拿来的时候是显卡花屏后不显示了。加焊也没有用。
摘了显卡就行,什么的都不要动。
直接用集显。以后不换显卡的情况下可以直秒啦。

网友:
PCH输出信号的就可以

网友:
4740G不知道可以不

网友:
很多AMD的都是直接摘了。

网友A:
这样也行啊客户能答应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也行啊客户能答应吗

不答应就换咯。这只是一种方法。

网友B:
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和客户说的?

网友C:
低端独显出问题我也喜欢改集显反正这种独显有跟没有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和客户说的?

改集成150
换显卡300任挑任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低端独显出问题我也喜欢改集显反正这种独显有跟没有一样

这垃圾显卡。有和没有没什么区别

网友:
改的一般不会坏,独显会坏

网友:
很多AMD的都是直接摘了

网友:
呵呵 这么好啊

网友(2017-01-04):
取掉你的集显驱动装的上去吗,为何我取得显卡,现在集显那个驱动打不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