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 CPU供电芯片电阻烧了

楼主(2016-11-30):
大家帮我看看 PR4227 PR4225 PR4224 三个都是保险电阻吗 谢谢

网友:
0欧电阻咯

网友A:
应该是在不同的机子(JX/DX)上有的上了有的没装----0欧电阻.

网友B:
中间的没装,其它两个是0欧的保险电阻。

网友C:
独显和集显的 安装电阻

网友:
0欧的电阻啦  随便找个装上去

网友:
直连也可以 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在不同的机子(JX/DX)上有的上了有的没装----0欧电阻.

就是有4227  4224 烧了 我直连的 不亮 所以我想来找大家确认一下 是不是零欧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中间的没装,其它两个是0欧的保险电阻。

谢谢  中间那个是没有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独显和集显的 安装电阻

好的 明白了 看了问题还不是在这里

网友:
0欧电阻的干活

网友:
我一般拖坨锡,也知道有点不妥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果然是电阻.可以直接连

网友:
中间的是可选项,但厂家一般没装,另外两个是保险电阻

网友:
这是不同的方案才装或者不装。

网友:
拖坨锡不装电阻不影响吧?

网友:
直连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