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 I7 17寸大屏 不出U供电问题

楼主(2016-11-30):
板子最开始 3.3V 短路 换桥以后出来了 上电到0.45 不出U供电,  示波器测到 U供电瞬间出来一下 然后接着掉 , 掉的同时  1.05V 的也掉了

板号为6-71-P6500-DO3

D壳上写着 适配器为19V 9A 的电流  , 请问用可调电源 30V  5A 的 测可以出CPU 供电吗  ,  现在纠结的是   不出 U供电 是否与 电源带不起来有关, 或者说是供电不足引起的

网友:
竟然 没人回复我

网友:
不是你电源的问题哦。电源带不动负载是掉电,而不是不出CPU电压。建议继续修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