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开机屏幕无背光

楼主(2016-11-30):
现象描述:小Y开机后背光不亮,但可以看到Lenovo字样.A卡
目前已做以下动作:
1.更换过屏线-----现象依旧
2.拆过开机板子上的一颗三极管(触发Lid功能用的)-----现象依旧
3.从论坛上下载了Y460原理图,MAX17028这颗IC哪个pin是背光信号pin,求助大神告知。

网友A:
实在修不出来 就拉屏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在修不出来 就拉屏信号

怎么拉?我不是专业修主板的,业余爱好。

网友:
感谢回复,在原理图上没有看到PWM Pin,是不是LVDS_BRIGHT_PWM?

网友B:
供电。主供电。开启。都要查吧

网友:
查屏线接口啊

网友:
屏线接口有啥问题?求指导

网友:
从屏上下手,供电,点亮信号和亮度调节,这三个有,屏就会亮。-----------+

网友C:
业余就不要乱搞拉  你查开启不从接口查起 你是要飞吗?

网友D:
直接飞个主供电和开启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业余就不要乱搞拉  你查开启不从接口查起 你是要飞吗?

已经开始乱搞,插了屏线接口,38,39,40pin都是有3.3V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供电。主供电。开启。都要查吧

38,39,40pin,现在都有电,所以现在目前怀疑是不是屏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直接飞个主供电和开启,

开启怎么飞?哪个信号

网友:
屏线接口已经查,38,39,40pin有3.3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38,39,40pin,现在都有电,所以现在目前怀疑是不是屏有问题了。

H还有19v主供电,然后就是显卡

网友F:
同意楼上 就4个要求 很简单

网友:
排除屏了吗?别瞎搞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已经开始乱搞,插了屏线接口,38,39,40pin都是有3.3V的

屏接口上就有开启信号 你一步一步查下去呗 一般背光开启由EC控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接口上就有开启信号 你一步一步查下去呗 一般背光开启由EC控制

感谢大神,屏有没有办法可以单独不用点屏工具就可以把背光点亮?现在还没排除屏有无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在修不出来 就拉屏信号

DAKL2BMB8F0 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支持一下。。。。。

DAKL2BMB8F0 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同意楼上 就4个要求 很简单

DAKL2BMB8F0 BIOS

网友:
换屏试验,不行查屏线借口。接口的信号清晰些

网友H:
我去呀,这个屏容易坏的,你这样乱搞,。。客户知道不

网友:
平时不是好的都还不知道吧!!!!

网友I:
不想出钱维修的人,,,

网友:
查屏接口电路 一个亮度  一个  led 开启信号
必须都要有

网友:
直接拉屏信号好了

网友:
这种小问题啦,分分钟秒杀的,多看看论坛帖子学习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去呀,这个屏容易坏的,你这样乱搞,。。客户知道不

我不是搞维修的,电脑是自己的,啊啊哈哈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想出钱维修的人,,,

不是,自己折腾下。

网友:
从接口那开始查背光信号

网友:
这种问题很简单的了,楼主应该不是专业人士吧

网友:
这个芯片是CPU供电,跟背光没有关系,你要查屏接口处的19V和3。3V有没有

网友:
业余的同行   屏拆下啦   测量背光开启   背光供电19v 条件满足 升压芯片问题  或者led灯的问题  换屏

网友:
38..39.40.  19v那是通病   在主板上屏线接口  19v旁边有个电阻不良导致的  你可以去我的主题里找到跟你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祝你早日成功

网友:
从屏接口电路找起

网友J:
业余爱好,这个你可能难搞,这个肯定得查供电,和开启信号。
zhensky
供电查了,目前只查了屏接口的供电,backlight的信号是哪个?
详情

网友:
查供电。。。。。控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业余爱好,这个你可能难搞,这个肯定得查供电,和开启信号。
供电查了,目前只查了屏接口的供电,backlight的信号是哪个?

网友:
打下这个信号对地阻值,不行就换个IC看看

网友:
上屏却供电 建议你还是拿出去修吧

网友:
屏线接口线路很多,稍微不注意,就要烧主板

网友:
这个我修过是显卡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