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 W1934S高压板掉件

楼主(2016-11-30):
各位大神,求教这是啥元件?

网友:
真的是二极管

网友A:
谢谢,好像把它取下来也无妨。清理了一下直接装回,显示器可以亮,多试试机试试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好像把它取下来也无妨。清理了一下直接装回,显示器可以亮,多试试机试试看。

楼主补上个二极管,放心多了。

网友:
是一个烧掉的二极管,。。。

网友:
烧了一个二极管

网友:
应该是个升压的二极管

网友:
看起来像个二极管,右边那个白杠杠

网友:
是电源板的上的二级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