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液晶显示器故障

楼主(2016-11-30):
联想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板坏了,我接了一块独立的高压板后通电沒反应,电源指示灯也不亮,12v和5v输出都变成1点多伏,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检查下VCC  ON/OFF  GND ,有没有接对,在换快高压条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下VCC  ON/OFF  GND ,有没有接对,在换快高压条试试。

同意楼主说的,是维修取点不对,造成这种现象。

网友:
电压被拉低了,哪里接错了吧,不然就是电源有问题

网友:
可能你线接错了。或者高压有问题

网友:
新手吧?电压接线错误

网友:
哪里接错了吧,或:电源有 问题!

网友:
vcc接对了吗,有的vcc要断开。

网友B:
高压板是新的,供电我是接的1个25v的电容正极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压板是新的,供电我是接的1个25v的电容正极,

新的不代表完全好的,再换一个试试,我遇到过新的LED恒流版就是坏的,换一个就好了

网友:
接的电压应该是不对的,接开关管上比较靠谱

网友:
取电正确的话应该高压板还是坏的

网友:
没接错   只能是你高压板短路了

网友:
要么你接的高压板坏的,,或是高压板取电不正确,,,以上全排除只能说问题出在负载上面,,

网友:
检查控制信号 供电 还有就是地线 接错了么

网友:
带不起来  或者线接错??

网友:
你是不是把原来的电源板上面的稳压断开了

网友:
断开高压板电压就正常了

网友:
你确定你的高压板没有问题,线没有接错

网友:
供电  控制看看结对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