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E950S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6-11-30):
机器型号:AOC E950S
故障:不开机,电源板无5v输出
维修过程:拆机,测量电源板的电容发现有380v电压,说明前面正常,接着测量电源板的主芯片的第一脚供电正常,第8脚发现问题发现第8脚只有0.1v肯定不正常,接着测量这个脚的相连电阻的阻值发现2个电阻都无穷大,那肯定是这里的问题啦,换掉电阻ok了

           亮机

网友A:
楼主,,你拆那里了?我都没有看见那个零件坏??

请指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,你拆那里了?我都没有看见那个零件坏??

请指一下

忘记在图上表示了,8脚的启动电阻坏了

网友:
说明一下哈,坏掉的是r908 r911 启动电阻,编辑帖子的时候没有说明白,请谅解

网友:
看明白了!!300V过来,,二个启动电阻坏了!!
103 10K 103 10K
这两个电阻很少坏啊!!我修了不好液晶!!碰到,这二个启动电阻很少坏!!

网友:
非常感谢,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。

网友B:
楼主从哪里拆了两个二极管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从哪里拆了两个二极管啊。

这是2个电阻好不好,只不过翻了个个,呵呵

网友:
这是启动电阻还是神马

网友:
原来是启动电阻坏了

网友:
学习中,有好的在多多分享

网友:
很少看到这个电阻坏的

网友:
楼主这是秒杀。

网友:
看明白了!!300V过来,,二个启动电阻坏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