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MS-P75U3 PRO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11-30):
铭瑄MS-P75U3 PRO 不触发维修
故障现象:不触发
问题:RSMRST#电压只有0.6V
解决:拆掉下拉电阻问题解决,怀疑下拉电阻阻值变小。

补充内容 (2016-12-14 09:20):
经过反复测试,最后换IO NCT5532D才可以。

网友:
发的死什么呀。

网友A:
打错了,发的是什么呀,朋友,图纸吗。

网友:
RSMRST  开机要素之一

网友:
自己跑线路查的把。

网友:
遇到很多都是IO损坏造成RSMRST电压低,造成不触发。

网友:
这个RSMRST是南桥的还是IO的复位啊?

网友B:
还有,发的是什么啊?是BIOS程序还是图纸啊?

网友:
这个IO能跟5577D互换, RSMRST#待机的时候应该是3.3V ?

网友:
很好的一个经验啊

网友:
学习了很好的经验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错了,发的是什么呀,朋友,图纸吗。

BIOS资料,无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,发的是什么啊?是BIOS程序还是图纸啊?

BISO资料,无图纸

网友:
电阻这么远都跑线跑出来了。

网友:
就这样发贴的,说了什么

网友C:
图吧基佬x1 捕获!不愧是图吧老哥(*^_^*)
yanggonglei
嗯,加点分吧
详情

网友:
楼主跑线功夫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图吧基佬x1 捕获!不愧是图吧老哥(*^_^*)
嗯,加点分吧

网友:
这个IO好像可以用其他型号的代换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