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DY 不触发

楼主(2016-11-30):
有待机  开关有3.3V跳变。 待机3 5 V正常  但是不开机 接下来查那些条件啊

网友:
♀触不到的恋 -1 严管区不要灌水!
缦埗澐鍴 -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.
我的泪为谁飞 -4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华硕BIOS 坏的很多,可以BIOS 先刷个试下

网友:
首先肯定是bios啦。三板斧用完了,再说

网友A:
ec的供电时钟复位 32.768等 lid acin等

网友B:
看看是不是PM_RSMSRT#被拉低了 有点位没?一般是排阻103在EC边上找找

网友:
应该查桥和ec的周边的所有关于开机的条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的供电时钟复位 32.768等 lid acin等

谢谢 修好了 是南桥旁边的那个电容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是不是PM_RSMSRT#被拉低了 有点位没?一般是排阻103在EC边上找找

不是  是南桥旁边的电容坏了

网友:
先刷个BIOS,不行再看3V后级,看是否有短路

网友:
通病 南桥旁边的电容坏

网友:
应该是通病吧, 电容

网友:
通病,楼主在论坛里看到相关的帖子了吧?

网友:
RTC电路的电容吗

网友:
通病啊  看我贴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1025-1-1.html  风扇旁边电容

网友:
查下EC的条件

网友:
EC条件
休眠3.3  bios

网友:
华硕这机器很多,这要很用心才能找到电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