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0,不过隔离,版号la-a321p

楼主(2016-11-30):
  我就不说是同行送修的呢,免得被大家喷,就像当年上海xxx一样。
  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,和s410干上了,但是这一台比较感觉好笑,主要也是突出细心这一观点。
   第一次送过来的时候,电池能放电,插适配器显示在充电,但是充不进去,单插适配器也是不通电,高手肯定立马知道故障原因,仁宝的点火不成功,但是既然能开机说明隔离后继没有问题,问题就在隔离这一块。
我之前修过很多联想第一个隔离管击穿的情况,万用表测出来果然是击穿的,换一个,能正常充电,单插适配器也能上电。
但是过了一天,客户又拿过来呢,适配器竟然烧了,这一次还是不过隔离,p2有18v,18v是体二极管过来的预供电,不是真正的过了隔离,形象点说就是没有电流的,没有驱动力的电压,电流小,同样的电压,功率是电流电压之积,所以说驱动力不足。测了一下第一个隔离管DS极没有击穿,查pq301和pq302 G极有18.1v,典型的点火不成功,查pacin为高,acoff为低,pq311截止,bat_out不用测也知道为低,隔离不过,哪来的bat_out,pq313截止,都正常就要看两个分压电阻呢,没有标号,就跑线路呢
找pr303,此电阻连接p2,但是一个个找下来,发现3个电阻与p2想通,看图纸,根据pr308  2 脚与pq307b    3脚相连,分辨出与p2相连的三个电阻中的pr308,继续测与pq308 2脚相连的电阻分辨出pr307,最后一个就是pr303,继续看图纸,就纳闷为什么不分压,为什么p2与pr307还有pr308相通,心想是不是pr303被谁干掉换成0欧电阻呢,于是取下pr303,发现阻值正常,继续看图纸pc301击穿也会导致p2与pr307还有pr308相通,取下,发现还是相通,接下来就怀疑pq304 1脚和3脚击穿,取下发现还是相通,到这个时候就是很郁闷的时候呢,太累了,就打局斗地主呢,然后继续看,心想,中间的原件都一一换过试过都是一个样子,突然想到是不是pq301 S极与G极击穿了?一测果然是这个问题,所以说测mos管不能只测DS极之间的二极管值,所以告诫大家维修要细心。

网友A:
不过不明白为什么适配器挂了

网友B:
楼主不仅是细心,而且很有耐心。场管我一般也是测DS是不是击穿,严重的击穿GDS同时击穿。楼主拆下来后又测量了吗,DS是否也击穿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不仅是细心,而且很有耐心。场管我一般也是测DS是不是击穿,严重的击穿GDS同时击穿。楼主拆下来后又测 ...

没有,就是gs击穿。

H55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没有,就是gs击穿。

DS 没穿, GS 打穿了?小伙

网友D:
配上点图    看着脑袋  还不会太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S 没穿, GS 打穿了?小伙

是的,就是gs击穿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配上点图    看着脑袋  还不会太大

有点位,但是得养成跑线路的习惯呀,毕竟很多板子没有点位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点位,但是得养成跑线路的习惯呀,毕竟很多板子没有点位图

不是啊    我说配上点图纸的图啊   什么元器件不是点位图的啊

网友:
不过保护隔离 ,看的 好累 啊,字搞这么大

网友E(2017-01-07):
引用 网友A:
不过不明白为什么适配器挂了

可能是客户家里的电压不稳,造成击穿适配器,我这遇到过客户的适配器烧了,原因是客户家里电压不稳而击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能是客户家里的电压不稳,造成击穿适配器,我这遇到过客户的适配器烧了,原因是客户家里电压不稳而击穿 ...

甘总果然牛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