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E1-571G版号 Q5WVH LA-7912P REV 1.0 独显E不细心维修

楼主(2016-11-30):
现在到了冬天了,手都不想动起来,为了生活要苦逼的修电脑啊!今天老板接到一个同行的主板,留了

一个纸条,说的是主板进水坏的,进水的机器最不好搞了,有的搞好还不稳定,瞬间蛋疼的。拿到主板

不触发,看到EC周围的引脚都腐蚀的比较严重了,在测量桥供电对地阻值,阻值为5,桥也挂逼了,做好

桥后,再来慢慢测量吧!待机正常,不触发,EC腐蚀严重,EC也换了下来,这个EC有程序,KB9012QF吧,

还好以前修的有这个机器,EC程序,备份了下来,换EC,刷程序,搞好后还是不触发,条件一个个的测

量吧,供电,我就测试了AVCC(67脚)一般这个脚有电后,EC的主供电都正常了。复位(37脚),时钟。

测量复位时,复位0.65V。复位由3V电压上拉经过R328到达EC 37 脚,电阻上有,3.3 EC脚上没有电压,

腐蚀断路了,飞线到EC旁边的C431电容上,复位可以了 ,还是不触发,蛋疼了。慢慢的研究,过了一会

,不想搞它了,换了一块主板修,主板修好后就又回来看这一个,慢慢测量EC比较重要的引脚,测到EC

125脚 EC的供电脚 没有一点的电压,测量对地600左右,飞线到33脚,OK,亮机。这是由于自己的疏

忽造成的,各位师傅还是不要想着方便啊! 一般做桥后就喜欢整点红胶,这样不容易虚汗了。一个个引脚慢慢测吧!师傅们,加分啊!发帖不易啊!

网友:
换桥后要重新刷修改过的BIOS 不然有电慢哦

网友A:
楼主思路还是可以哦,CPU不上散热器就开机不容易烧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思路还是可以哦,CPU不上散热器就开机不容易烧吗

测试用的 ,骚就骚了

网友:
呵呵,也不是这样说,只是进水的要特别对待了,不一定说一个脚有就全部都有的,做完桥之后你还会点胶?这红胶好使吗,没用过。。。

网友:
红胶多少买的,我老板说要100多快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上

网友:
所以说要仔细,类似这样有的供电脚很重要,还有的接地脚也断线了,也会有问题。加分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