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6充电引起不开机

楼主(2016-11-30):
朋友这机子 冲着电  突然就卡死  然后黑屏  就再也不开机的    现在自己折腾中  开始是大短路  q1403发热   拆了q1403完了就加电  不短路了  听到基带附近有轻轻的滴滴滴响  q1403边上的那个大电容也拆了  发现电容两脚还短路 网上找到的点位图手机主板不一样  现在正在找和板子一样的图纸  有图的朋友要是分享一下就再好不过了  谢谢大家先

网友A:
苹果6有两个版本,一个是4.7 一个是5.5寸。

网友A:
你拆的哪个是充电用的MOS管,可以短接过去的。还有漏电问题可以用烧机烧出来。

网友B:
这个迅维手机维修系统加密盘里的PCB图是一样的

网友:
这pcb图论坛就有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苹果6有两个版本,一个是4.7 一个是5.5寸。

我下载的也是6 4.7的。但是图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拆的哪个是充电用的MOS管,可以短接过去的。还有漏电问题可以用烧机烧出来。

谢谢大大指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迅维手机维修系统加密盘里的PCB图是一样的

恩。在淘宝买的图。  论坛下的是PDF格式 这个是pcb

网友C:
要的是这个图吗?图拿走,动动手,加点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的是这个图吗?图拿走,动动手,加点分。
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pLhfl7l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的是这个图吗?图拿走,动动手,加点分。

谢谢。谢谢大神

网友D:
这个应该好修的,现在短路多少.还是直接大短|?用松香烧机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应该好修的,现在短路多少.还是直接大短|?用松香烧机.

大短路。  充电ic拆了装一个OK了

网友:
学习一下。。。。回帖是一种美德

网友E:
在CPU上面的L1503开始查。C1552发现短路的话拆掉一个不是接地端烧鸡把。如果电容没有问题很可能是显示电源ic,闪光升压管坏

网友:
。。。维修前一定看好  自动收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在CPU上面的L1503开始查。C1552发现短路的话拆掉一个不是接地端烧鸡把。如果电容没有问题很可能是显示电源i ...

谢谢了。以后受教了

网友:
涨知识了涨知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