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atx电源接一个硬盘,短接绿线和地线无法启动

楼主(2016-11-30):
一atx电源接一个硬盘,短接绿线和地线无法启动,风扇动一下就停了。但是用网上的atx负载,就可以启动。是atx电源有问题吗

网友A:
楼主的ATX负载上图.......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ATX负载上图..............

就是电源带负载差,楼主的网上负载不知道是啥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电源带负载差,楼主的网上负载不知道是啥样的。

我也想知道是何东东?

网友:
atx假负载

网友C:
硬盘+假负载,也可以正常启动

网友C:
硬盘+atx测试仪也可以正常启动

网友D:
有数字钳表的话,可测量一下不同负载的电流,看是否负载过轻不起动或直接接主机不接硬盘试能否正常启动

网友E:
电源测试还是以带主板能不能正常使用为准,其它的什么假负载只是一种测试方法,有时也是不准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ATX负载上图..............

是的 支持上图 学习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电源带负载差,楼主的网上负载不知道是啥样的。

可能是 硬盘启动时 启动电流比较大吧

网友F:
这个 网上好像卖五六十一个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盘+假负载,也可以正常启动

那到底是什么电源呢
上个实物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盘+atx测试仪也可以正常启动

这个看起来先进点 估计价格高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有数字钳表的话,可测量一下不同负载的电流,看是否负载过轻不起动或直接接主机不接硬盘试能否正常启动

数字钳表  难道备用一个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源测试还是以带主板能不能正常使用为准,其它的什么假负载只是一种测试方法,有时也是不准确的

同意 上主板测试 好点

网友:
原来还有这东西卖,以前只知道短接蓝/黑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数字钳表  难道备用一个吗

应该备用一个,国产的很便宜.......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这个 网上好像卖五六十一个呢

用报废的光驱,硬盘,12的车灯等作假负载一般就可以,......

网友G:
接到主板上可以正常工作吗?有的电源3.3伏电压空载是没办法工作的,或3.3伏的负载电阻变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ATX负载上图..............

网上卖这个的也很多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就是电源带负载差,楼主的网上负载不知道是啥样的。

应该是保护了吧,带一个硬盘不至于过载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硬盘+假负载,也可以正常启动

检查一下3.3伏的负载电阻,可能烧焦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应该是保护了吧,带一个硬盘不至于过载吧

电源有很多指标,这种情况是有的不达标造成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数字钳表的话,可测量一下不同负载的电流,看是否负载过轻不起动或直接接主机不接硬盘试能否正常启动

用钳表测直流电不太合适吧

网友A:
楼主何型号的电源?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检查一下3.3伏的负载电阻,可能烧焦了

看这个电源,上机时能正常工作。空载时,一接12伏的负载就关机,原来电阻都变质了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电源有很多指标,这种情况是有的不达标造成的。

楼主离线测试时只接了一个12伏的负载,如果其他电压空载时可能输出不正常,就会保护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楼主离线测试时只接了一个12伏的负载,如果其他电压空载时可能输出不正常,就会保护。

电源内的负载电阻就是起到平衡作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内的负载电阻就是起到平衡作用的。

以前遇到过电源空载时无法启动,拆开看时,都没有负载电阻,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
网友C:
酷冷至尊(CoolerMaster)电源 RS460-PCAPA3wt7527监控芯片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备用一个,国产的很便宜........

按还没有呢  修电源 能用到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用报废的光驱,硬盘,12的车灯等作假负载一般就可以,......

按一般用主板进系统测试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接到主板上可以正常工作吗?有的电源3.3伏电压空载是没办法工作的,或3.3伏的负载电阻变质

3.3v 空载不可以工作 没讲过呀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3.3v 空载不可以工作 没讲过呀

如果电源上的负载电阻烧掉了,不接负载是没办法正常工作的。

像这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酷冷至尊(CoolerMaster)电源 RS460-PCAPA3wt7527监控芯片

把电源拆开,看看里面有没有烧焦的元件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按还没有呢  修电源 能用到吗

一般用不到,但是你只修电源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按一般用主板进系统测试的

是专门准备的吗?....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如果电源上的负载电阻烧掉了,不接负载是没办法正常工作的。

像这种

3.3v 的负载电阻 怎么这么小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用不到,但是你只修电源吗?

按是新手 都没用过 钳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专门准备的吗?.....

是的 找的一块 梅捷754的板子 20G 硬盘 AGP 独显 跑3DMARK SP2004 测试
主板烧了 也不可惜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按是新手 都没用过 钳表

很有必要买一块,学习一下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有必要买一块,学习一下.....

这个表一般都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做什么用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何型号的电源?....

酷冷至尊(CoolerMaster)电源 RS460-PCAPA3wt7527监控芯片
加一个SATA盘做负载,短路绿线和地线可以启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专门准备的吗?.....

旧主板一般都有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3.3v 的负载电阻 怎么这么小

是两个33欧的并联,只有15欧,0.7瓦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很有必要买一块,学习一下.....

钳表一般都是修电器用的,如空调,电动机等,可以测电流是否平衡,但一般测的是交流电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钳表一般都是修电器用的,如空调,电动机等,可以测电流是否平衡,但一般测的是交流电

支持,现在的钳表也能测直流电流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支持,现在的钳表也能测直流电流............

现在的真先进,以前的只能测交流电流,无法测直流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是两个33欧的并联,只有15欧,0.7瓦了

好像 用的瓦数小了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钳表一般都是修电器用的,如空调,电动机等,可以测电流是否平衡,但一般测的是交流电

哦 是这样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支持,现在的钳表也能测直流电流............

这表估计很贵吧

网友A:
大约200-300元.........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大约200-300元..........

真贵 一般情况下 也用不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约200-300元..........

一般的是互感式的,只能测交流电流,就是电工师傅用的那一种,一般百十元左右,还有一种是霍尔式的,交直流电流都可以测,但价格较贵。一般的维修用的不多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真贵 一般情况下 也用不到啊

电工师傅用的比较多,主要是测交流电流,可以检查三相电是否平衡,电动机运行是否正常等。直接夹着线就行了,不需要串入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电工师傅用的比较多,主要是测交流电流,可以检查三相电是否平衡,电动机运行是否正常等。直接夹着线就行 ...

哦 是这样的用途

网友:
有些3.3或5v不能空载,会保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