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1S 上电0.3不动,秒杀!!

楼主(2016-11-30):
    接修一台老客户的HP 4411S机器,说一年前在我们家修过,接过机器上可调电源,触发上电 电流0.29不动,判断CPU供电未出,给客户报主板坏,需要修主板,价格是280元。客户同意后登记送客,修好给电话取机。
    客户打发走后,拆机取板,版号6050A2297301-MB-A02 三代内存。测试各大主供电电感阻值未见异常,通电故障一样。测试所有主供电全部都出来了。更换内存 CPU  COMS放电无效,下了几个BIOS刷上去还是一样,还原BIOS。查了一圈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,没辙了。逛了下论坛发现有一个和我这块板子一样的故障,但那是求助贴。另外一个帖子说的是上假负载,测量CPURST,我也照做,测得CPURST电压为0.25V,先不说正确的电压是多少吧,这个电压肯定是不对的,结果为了这个CPURST又是一通乱查,进了死胡同,也不是一点收货没有,突然想到以前师傅说过上电时序始终是:供电-时钟-复位-跑马。既然CPU复位没出来的话就往前查吧,看看供电吧。
EC60脚PM_PWROK  3.25正常,那就查时钟吧!不知怎么地表笔戳到了晶振X4 两个脚有压差0.6左右,又戳了另外一个晶振X3 ,为啥这个晶振也是32.768测得2脚都是0.22V的电压,没有压差。
先换一个再说吧,换好后没等冷却下来就通电了,自动上电到0.8,惊喜万分呀!拔掉电源重新通电,还是0.29  0.3的电流不动,故障点一下子就缩小了很多,再用风枪加热晶振周围,通电又可以上到0.8的电流了。稍微冷却一会儿又不行了。于是又换了一个晶振,还是不行,干脆连2个谐振电容和电阻一起换了。结果你应该能想像的到。无数次通电,电流都能到0.8,拔插内存后电流有跳变,接屏量机。成功修复!
  虽然修好了,但有个疑问,为啥这板子有2个32.768KHz的晶振呢??望高手解答。机器已经被客户拿走,没拍亮机照。
  发帖不易,求加分!高手勿喷!!

网友:
这个坏的不多啊,也想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EC一个,PCH一个

网友A:
晶振很少坏的 不过这次你中奖了 呵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晶振很少坏的 不过这次你中奖了 呵呵呵

不是晶振坏哦,是谐振电容坏了。

网友:
谐振电容也容易出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