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改BIOS设置解决电脑自动开机的问题

楼主(2016-11-30):
昨天还正常关机的,今天打开与电脑连接的插座上的电源开关,还没有按机箱电源按钮,电脑就已经开始自检了。还有的情况是,一将电脑电源插头插上插座,电脑也自动开启了。
INTEGRATED PHRIPHERALS SETUP中,有个PWRON After  PWR-Fail的设置选项管理这个功能。其选项有三,分别为On(开机)Off(关机)Former-Sts(恢复到到断电前状态)。您应该将它设置为Off。这样在打开电源开关或停电后突然来电等情况下,电脑就不会自动启动了。
如果上述方法不奏效,可以继续尝试下面的修改:
  将BIOS中“POWER MANAGENT SETUP”的“Restore ac power loss”设置为“Disabled”。
  将BIOS中“POWER MANAGENT SETUP”的“PM Control by APM”设置为“Yes”

网友:
一般都不能设置吧,,自动开机一般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也许在电源按钮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