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原装主板dh67BL升级bios不要用F7 U盘更新bios

楼主(2016-11-30):
最近因换了i5 3470cpu 需要升级bios 所以在官方网站下载了0160版本的bios文件,bio后缀的文件,拷贝在u盘,开机进入f2 设置f7 升级bios选择为enable,重启后按f7 ,选择u盘里的文件安装,最后也提示成功了,但无法点亮,建议大家不要用此方法更新bios

网友:
我遇到过几次,换了u不亮机了,听说要刷bios,那该刷什么样的程序呢,能否告知,谢谢

网友:
那大神你现在打算咋整

网友:
官方自己的升级方法也会有问题吗?

网友:
好资源值得顶

网友:
一般都是编程器伺候,不过这主板的BIOS确定支持22nm的CPU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