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平板维修]
联想 B8000平板电脑进水维修

楼主(2016-11-30):
这平板客户没有说进过水,只是不能开机和充电,插上充电线就一直震动。拆开底壳比较费劲,以为是胶粘的,差点撬坏壳子。后来才知道是卡扣,用点巧劲就拆下了。

里面某部位进水严重,腐蚀明显。清理干净后其它地方没问题,只有两条排线金手指处留下了永久的伤害。
一条是LCD屏线,一条是主板和小板的main排线。
装好后可以充电开机,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,但无显示。这就对了。看看两条线。

实际上机子型号已经磨掉了,不知型号。通过在淘宝如大海捞针般地对比图片,终于找到这两条线,以及机子型号。一条12元,2条24元,还可以接受。

因为能听到进系统声音,所以我自信换了排线就好,线还没有收到。

网友:
换了线后可以开机显示了,现在不能充电。测量充电电压已经到达电池接口,而且可调电源单独给电池充电也充不进,是电池坏了吗?

网友:
楼主要是有耐心可以飞线搞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