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-E2360T显示器白屏维修

楼主(2016-11-30):
  刚修好一台主机正在测试,朋友来电话说主机有问题,上门看了后确认为显示器问题,       白屏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,报价拿机走人,开修了:打开后观察电路板无进水,简单测量VGA口处的三个零欧电阻对地75正常,好吧,刷个程序试试,刷完后没吊用,好吧,只能慢慢查喽,这板子是驱动板和供电板一体的,查12v主供电ok,电压不跳变,查开关电压正常,当查到屏线接口处时问题出来了,0.97,这明显不对啊, 一路查下去查到Q301三极管,此管为PnP型三极管,测量发现基极电压为0.97看来接口处的0.97电压是这发出的,测量发射极与集电极电压同为5v左右,问题基本锁定,拆下三极管测量都为无穷大,可以确定为此三极管损坏,更换后, 测量三极管有阻值且阻值无误,上电开机无白屏,该下班了,睡觉觉去了哦,记得加分哦,

网友:
这是个P沟道的MOS管,给屏供电的。

网友:
应当是场管,不是普通三极管

网友:
一拖锡 焊过去就OK

网友A:
直接飞线过去就OK

网友:
应该是个mos管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接飞线过去就OK

飞线过去的话显示是不是就不会进入待机状态了

网友:
这个好久没有遇到了,也算捡钱的机子

网友:
遇到过   有时就直接短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飞线过去的话显示是不是就不会进入待机状态了

可以的,只是却换频率的时候会白一下,不影响使用

网友:
白屏是屏供电没有

网友:
测屏供电呀,白屏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只是却换频率的时候会白一下,不影响使用

哦,原来如此啊。

网友:
三极管会影响白屏呀,学习了以后多注意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