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S2P-B3 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11-30):
一块GA-H61M-S2P-B3 不触发 检测待机电压即32.768晶振都正常我就把IO换了还是不触发自己不怎么懂H61主板上电时序我就在论坛查一下,还好找了个徐总发的H61主板上电时序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03643-1-1.html,然后自己在下载图纸按照徐总的时序查找,直到查到深度休眠供电VCCDSW这个信号不正常没有3V输出 然后我就查到一个从5VSB到Q41 3脚这个电压不对经查这个电压经过一个电阻R325 这个电阻一端5V一端3V图纸写着这个电阻是22K而我测这个电阻只有0.4K肯定不对 我就找了个22K的电阻换上去测一下一端为5V一端0V,我就没管了直接短接开关 风扇转了也跑码亮机。在此谢谢徐总无私的贡献 看了徐总的贴子我也懂了H61主板的上电时序 我自己还不怎么懂那些信号说的不够详细请大家多多见谅。

网友:
学习了,不知道主板怎么去跑电路,看了很久都没明白

网友:
这是一个开关电路

网友:
非常受用,谢谢

网友:
有的主板是不用DSW的

网友:
不知道直接不要这个电阻行不行啊?

网友:
肯定不行啊

网友:
原来是电阻烧了阻值变小与Q41形成分压电路输出3V高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