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S扩容一例 细节

楼主(2016-11-30):
最近接了很多扩容 都忘记拍照片 今天有空专门拍点照片上来  会的不难 难的不会  不会的可以参考学习下  发帖不易 大神勿喷

网友A:
哈哈,前天才升级了一个64G的,爽哈哈哈

网友:
快克2008 温度330度 风速100 我的手柄里的风扇改的 换的大功率的风扇 所以风速足够  拆的时候如图角度倾斜 这样基本不会伤到背面的CPU  拆下来后刮胶要干净 平整 是保证不会返修的前提  硬盘拆好后用测试架写好序列号 我用的精诚的测试架  写序列号方法每种测试架都不一样 就不说了 只要有设备基本都会 写完上好硬盘就行  上的时候温度可以略低 320-325  上好后加电开机小电流为正常  然后刷机就行了   没什么难度  唯一注意的就是 拆的时候 6S比6温度要略高 不然掉皮  然后角度  尽量避免伤到CPU 刮胶要刮平整  有些人为了避免风险不刮胶 这样容易返修   拆好 刮好胶 基本就成功了   !有点乱编辑的 大家应该能看懂吧

网友:
图片编辑好的 又乱了 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哈哈,前天才升级了一个64G的,爽哈哈哈

呵呵  手工到位没啥难的  祝发财

网友:
有一手好手艺,不惧风险,认真负责,楼主好样的

网友:
手工好啊,恭喜

网友B:
风嘴是斜一点吗

网友:
硬盘不像其它的芯片  点比较大  拆下来后先上一层低温锡   然后拖一下   在除胶  这样保险点吧

网友:
现在一个64G的多少钱,换好收多少钱

网友:
还需勤动手才能掌握火候!

网友:
楼主的那个改大功率风扇在那里买的啊?

网友:
利润大 风险高, 手工不过关就亏本

网友:
果然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手工挺过硬的哦

网友:
建议拆硬盘世采取一些隔热措施

网友C:
楼主的小电流表怎么连稳压电源的?我也想买个,不会连

网友:
我用2008.风速80.温度330预热四十秒。360度大概三十秒取下来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小电流表怎么连稳压电源的?我也想买个,不会连

拆开接线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风嘴是斜一点吗

是的  要点就在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