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刷BIOS后CPU风扇全速转动,很吵

楼主(2016-11-30):
不知大家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,是BIOS刷错了还是什么原因,要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:
biios里面好像可以调的

网友B:
是bios的问题,要刷官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ios里面好像可以调的

看了一下好像没有调的地方。

网友:
调cmos设置,没有就改me

网友:
看来还是要出厂的BIOS

网友:
bios 问题 bios 问题 bios 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bios刷错了吧!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花几毛钱买个隔音耳棉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bios的问题,要刷官网的

这个是ME的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ME的问题!

有解决教程吗?还是说要在官网下载BIOS才可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ME的问题!

报名学BIOS 就会了。

网友D:
就大方一点,介绍一下什么ME的问题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大方一点,介绍一下什么ME的问题啦!

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