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g41t-m lx plus rev 1.00

楼主(2016-11-30):
p5g41t-m lx plus rev 1.00  不跑码,,,换了几个822出不行,,一脸蒙逼,求大神帮助

网友A:
供电 时钟 复位都需要查!任何条件不满足都不跑码 建议还是按步骤来!

网友B:
需按套路修啊! 822只是个例中的大多数!

网友C:
华硕的板子难修的

网友D:
供电正常吗?这个板子通病很多啊。

网友E:
不确定问题只换822是不行的,还得按顺序都不行就换南桥吧

网友:
复位 时钟 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查 PG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复位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供电 时钟 复位都需要查!任何条件不满足都不跑码 建议还是按步骤来!

我非常计厌华硕G41的,故障都不按套路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需按套路修啊! 822只是个例中的大多数!

不跑码,,头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华硕的板子难修的

华硕除了g41不好修,,其它的还可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供电正常吗?这个板子通病很多啊。

这板子故障点太多了,还TMD都是822烦得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确定问题只换822是不行的,还得按顺序都不行就换南桥吧

我打算一脚

网友:
供电正常,,,BIOS 2脚  1.8太左右,我不知道正不正常,,换了个822没效果,,,,

网友G:
楼主一通乱修不行啊 去迅维学习吧还是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楼主一通乱修不行啊 去迅维学习吧还是

嘿嘿,,,先混着,,就算是学,我也不考虑学主板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嘿嘿,,,先混着,,就算是学,我也不考虑学主板,

胸怀大志的人啊

网友H:
现在修台板,死路一条,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现在修台板,死路一条,,

单修台板技术太单一了  单一的东西一旦跟不上时代潮流就会淘汰 笔记本板 台板 显示器板什么都掌握了 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里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单修台板技术太单一了  单一的东西一旦跟不上时代潮流就会淘汰 笔记本板 台板 显示器板什么都掌握了 命运 ...

这个得慢慢来,,,,,

网友:
貌似是个小电阻导致的··

网友H:
已经修好了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已经修好了,,,

以经修好了,多谢各位帮

网友F:
复位不是万能   检测pg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复位不是万能   检测pg

我最后乱蒙的,,,都打算扔垃圾筒了,,,后面刚好看到一个一样的时钟,,换上去竟然好了,,我也是醉了,,,,,,,没换时钟前,时钟的电压看视都很正常,就没有去动,,到处找822我也是二货一个啊

网友I:
换时钟之前,有没有量时钟晶振有没有波型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换时钟之前,有没有量时钟晶振有没有波型啊?

时钟波型要怎么量,,我不会用示波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