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无法点亮屏幕

楼主(2016-12-01):
刚买了一台二手的电脑。可以正常开机。我重新安装系统,硬盘重新分区。用U盘安装系统(非ghost).也是正常重启。
重启后黑屏,但是风扇在转。等了一会没反应。我关机,在重新开机。然后就一直点不亮了。
电源线插了,绿灯。我把电池拆了,插电源线灯不亮。电源线可以直接供电吗?是不是电池坏了?按理说电池坏了,拆开电池插电源还是可以使用啊。求大神支个招。难道要送去修吗?

网友:
对了,是acer s7-391

网友A:
求大神支个招,谢谢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求大神支个招,谢谢啦

楼主清理内存槽,不行的话,还是送修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清理内存槽,不行的话,还是送修吧。

恩,关键是不能点亮,电源按键没有反应。会不会是按键坏了。还有你们有试过把电池拆掉后,插电源线有反应吗?我的电池拆掉后,插电源线没反应。

网友C:
如果你不是维修人员建议送到别的维修地方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不是维修人员建议送到别的维修地方看一下

不是维修人员,
现在感觉地方上小的维修店,真的不如论坛专业啊!!

网友C:
建议送到专业维修哪里看一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送到专业维修哪里看一下吧

恩,谢谢也只能这样了~~
请问论坛有苏州地区的老板吗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