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开机蓝屏解决

楼主(2016-12-01):
机型:联想Y450 独立
故障现象:开机蓝屏,经过更换内存,硬盘无果。
维修简介:拆下PQ1测,PQ1二极体值偏低,目视有个330电容微微异样。更换显卡小板PQ1,更换2个330电容;

网友:
分享重要,,建议加上图片或者图纸。。。

网友:
能不能上个图 参考下

网友:
Y450显卡供电版 PQ1属于一个易出故障点了

网友:
是  电源小板,显卡供电问题把

网友:
就这样秒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