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EC 27寸LED灯条坏,用24灯条改装

楼主(2016-12-01):
品牌: HEC  (表示应该是杂牌吧)
故障: LED灯条坏 27寸
维修:手中没有27寸灯条 ,只有24寸的LED灯条 。  一开始都跟客户讲好了,发27寸的灯条回来换但是要等几天,客户同意了。 下午把机器修完,准备在某宝上订27寸的灯条,找了办天  贵啊。。。还得加运费。    沉思半天,27寸的就是比24寸的多3寸嘛,咱再给他接个3寸灯条不就完了,  犹豫了十来分钟再花十来观察了一下,表示可行,于是开始动手 这是后面加的一根LED只能从另一边把线放出来 一边放一根 最后就这样,   结果LED灯条的线不够长,还得加一断线 最后来装机吧。
这就是最后的亮机图片。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麻烦,只要胆大心细,  LED改装不是事!!!

网友:
驱动板是什么型号啊,杂牌的吧,程序贡献出来啊

网友A:
我也改装过,以前灯管的改装,没有灯管的地方发暗,但LED改好后,没有这种现象,LED灯条亮度就是高啊。

网友B:
网上的LED灯条,和原装的比,亮度相差很大,,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改装过,以前灯管的改装,没有灯管的地方发暗,但LED改好后,没有这种现象,LED灯条亮度就是高啊。

少三寸用户一般看不出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网上的LED灯条,和原装的比,亮度相差很大,,,

新出的很好,亮度,色彩,而且亮度可调,技术也是在进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少三寸用户一般看不出来

以前灯管的不行,少的地方发暗。

网友:
加了三寸?从别处剪下来的。

网友:
楼主你后面少的那部分怎么加上的?求详细过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出的很好,亮度,色彩,而且亮度可调,技术也是在进步的。

也许现在的好点了,以前换过,亮度与原装比,差的太多,,用户都不太满意,,

网友:
说说加的详细过程呗

网友:
没看懂啊!那3寸灯条与24寸灯条开联?

网友:
接两条LED灯条了

网友:
好大厉害的楼主,,教我修显示器吧

网友:
先在LCD灯管坏 都是改LED。。。。

网友:
飞线又接了  3寸的?

网友:
修好后,拿到银子,就算用户满意了!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加长3寸。

网友:
没看懂啊!那3寸灯条怎么处理?

网友:
你这样接不合理,,,,3颗一组,,你可以找以前剪下来的拼接上去成27的,这样对恒流版负载会大点,要么两个恒流版,灯条都剪取13.5寸对拼进去,,起码恒流版可以等到平均的负载

网友:
另一头接了一小段么?

网友:
这个恒流板上刚好有两个输出吗?,要是只有一个,要怎么整,换个2口的板子,还是直接把另一根LED的线焊到输出口上,可行吗

网友(2017-02-06):
有没有这个显示器的程序 我有一台换完灯管后 图像一点点的变没有并且变的时候会有水波纹出现 彻底黑的时候 背光亮

网友:
能把接灯管细节分享下更加完美了

网友:
杂牌子显示器啊。。。。用几个高压啊

网友:
换灯管的时代过去了,搞得LED灯管都收不起来价格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