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!!6s单板如何进DUF

楼主(2016-12-01):
6s单板如何进DUF  无屏无指纹

网友A:
DFU吧?拉低硬盘3V 不用谢,请叫我雷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FU吧?拉低硬盘3V 不用谢,请叫我雷锋

多谢雷锋同志 直接短接3V电容可以吗  还是得串电阻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多谢雷锋同志 直接短接3V电容可以吗  还是得串电阻

当然是直接短,用镊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当然是直接短,用镊子

短接 开机后 松开短路   就自动关了  是要一直短接   还是我的板子有问题呢

网友:
直接短接3V电容就可以了

网友C:
短接了自动关机??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短接了自动关机????

送开短接 多几秒 电流归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送开短接 多几秒 电流归零

一直短接 苹果的开机白屏果那里停的时间不短   你几秒就松开   应该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