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炸保险  后级短路   没有图纸  怎么查?

楼主(2016-12-01):
电源炸保险  后级短路   没有图纸  怎么查?

网友A:
没有图,就自己慢慢跑呗

网友B:
基本维修电源都没图纸,,,

网友C:
检查一下滤波大电容,整流桥,开关管,(辅助开关管一般是2n60,或三极管,个别的集成到电源芯片里面了,如tny278),还有那两个主开关管,如13007等。具体的需要你把电源板发个图片,让大家帮你看看

网友D:
好歹也将次级的短路零件给找出来才是的啊。

网友E:
楼主好歹把判断的过程和依据简单说一说...........

网友F:
你给的信息我只能提供万能的取下来.............直到不短路

网友G:
大凡如楼主这种求助是最难帮的,你也应该适当搞个描述,维修的过程和疑虑说下才对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图,就自己慢慢跑呗

是的 最好 上个电源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基本维修电源都没图纸,,,

是的 基本没有图纸 厂家 都不放出来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检查一下滤波大电容,整流桥,开关管,(辅助开关管一般是2n60,或三极管,个别的集成到电源芯片里面了,如 ...

检查一下滤波大电容

整流桥

辅助开关管

两个主开关管,如13007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歹也将次级的短路零件给找出来才是的啊。

最好还是上图吧 比较清楚 电源的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好歹把判断的过程和依据简单说一说...........

关键没有图片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你给的信息我只能提供万能的取下来.............直到不短路

万能的取下来  怎么弄的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大凡如楼主这种求助是最难帮的,你也应该适当搞个描述,维修的过程和疑虑说下才对。。。

要是上图 就直观多了

网友E:
大家就是想帮他也无从下手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大家就是想帮他也无从下手............

估计上来问下 思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好歹把判断的过程和依据简单说一说...........

楼主不上图,不好帮他分析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检查一下滤波大电容

整流桥

看来专业人员回复的就是专业,图都是现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来专业人员回复的就是专业,图都是现成的

可是楼主还是没上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来专业人员回复的就是专业,图都是现成的

里专业人员 差的很远

网友:
这些都有检查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检查一下滤波大电容,整流桥,开关管,(辅助开关管一般是2n60,或三极管,个别的集成到电源芯片里面了,如 ...

支持,先查300V回路,别忘了串灯大法..........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万能的取下来  怎么弄的呢

就是一个一个用风枪垂下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支持,先查300V回路,别忘了串灯大法...........

串灯大法好啊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就是一个一个用风枪垂下来啊

电源的里边的元件 好像不用风枪吹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电源的里边的元件 好像不用风枪吹啊

一般不用风枪.....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一般不用风枪.....

现在比较新的电源 都在PCB背面采用 贴片 就得用风枪了

网友I:
现在最新的电源都使用什么芯片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电源的里边的元件 好像不用风枪吹啊

辣你就用手扣下来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现在最新的电源都使用什么芯片

最新的电源 好像坏的 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辣你就用手扣下来............

烙铁就可以了

网友F:
好吧.................喜欢用哪个用哪个............习惯用哪个用哪个...........表示喜欢被风枪吹的感觉

网友:
这个 更详细 可是楼主没 回音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现在比较新的电源 都在PCB背面采用 贴片 就得用风枪了

一般用烙铁就可以取下来,风枪容易把板子给吹坏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一般用烙铁就可以取下来,风枪容易把板子给吹坏

现在有的电源 是很多脚的 烙铁就不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现在有的电源 是很多脚的 烙铁就不行了

是的芯片爪子多了就不好弄了, 不过有人用烙铁把四边都有爪的芯片128脚的就给取下来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好吧.................喜欢用哪个用哪个............习惯用哪个用哪个...........表示喜欢被风枪吹的感觉

都是根据个人的习惯,不管用什么方法,能弄下来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都是根据个人的习惯,不管用什么方法,能弄下来就行了

辣你用手抠!!!!!!!!!!

网友:
你问的这个直接 ,这么简单 没提供任何线索。我觉得有图纸 你也不见得能修上

网友J:
楼主好歹上个图啊,不然老夫只能掐指一算还要炸~~~~~~~~

网友(2016-12-31):
不知道什么样的电源啊,初级串一个灯泡,慢慢查,不炸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楼主好歹上个图啊,不然老夫只能掐指一算还要炸~~~~~~~~

支持,楼主好歹传张图片........

网友:
不说思路不上图 只有一个个的排查

网友:
模拟电路也是很难修理的,头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