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50c 定时掉电

楼主(2016-12-01):
我简单说下华硕x550c定时半小时掉电,我刚开始换了EC旁的排阻还是一样,没什么思路了,又不敢大动,还能显就不敢动,我就想刷bios试试,我从网上下了个刷进去,惨了,不显了,我怀疑是程序不对,在从网上下个来,刷进去,试机还是不行啊,我就想想,到底那里出错了,我那里都没动啊,bios又能刷进去啊,应该没坏啊,重新刷回原来的还是一样,开机不显了,电流0。7几A了,我就怀疑是bios芯片了,我就找个8m的芯片刷回他原来程序,能开机了,我就开机试机了,连续放七八小时都没掉电了,我最后得出结果你们应该知道什么问题了把,没错。就是bios芯片坏了

网友A:
谢谢你的分享,我下次也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你的分享,我下次也知道了

嗯,没事啦,

网友:
一般 半小时准时掉都是bios的问题  最先遇到的是g470这个我重来没有修不起过的机器

网友:
定时掉电多和BIOS等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