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手机维修]
三星S6曲屏G925 更换屏、中框、电盖维修一例

楼主(2016-12-01):
三星S6曲屏G925 更换屏、中框、电盖维修一例

  机器型号:三星S6曲屏G925

  故障现象:屏幕坏,后盖也碎了。

  维修过程:

  接客户一台三星S6曲屏G925,故障是屏幕坏了,后盖也碎了。

三星S6曲屏G925维修 图1

  拿到机器后,可以看到机器的外部是没有镙丝的,第一步从电盖下手,电盖密封相当好,用吹风机对着电盖进行加热2~3分钟,然后用刀片先撬起来点缝隙,把四周的胶划开,取下电盖。

三星S6曲屏G925维修 图2

  取下电盖后,用十字镙丝刀拧下上面的固定镙丝(注意被隐藏的镙丝)。接下来拆屏。

三星S6曲屏G925维修 图3

  把主板配件一类按顺序放好,注意不要搞乱了。

三星S6曲屏G925维修 图4

  准备好的胶和新框。

三星S6曲屏G925维修 图5

  首先要把框胶先贴好。

三星S6曲屏G925维修 图6

  先把准备的新屏进行测试下,再安装。安装屏的时候要注意,因为这个屏很薄,很容易损坏。

三星S6曲屏G925维修 图7

  安装好再次测试好后,再安装新的中框。

三星S6曲屏G925维修 图8

  记得打上镙丝,打上镙丝才不会有很大的缝隙。

三星S6曲屏G925维修 图9

  最后一步就是安装电盖,电盖是用胶粘上去的。

三星S6曲屏G925维修 图10

  到此维修到此结束。

  相关阅读:

  三星S6曲屏G925系列专题帖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2603-1-1.html

网友:
是换得总成吗

网友:
楼主能否告知配件购货渠道.

网友:
貌似这个就主板没换 其他的都换了  配件渠道是在TB 还是

网友:
这个是换的屏幕总成吧?

网友:
应该是总成的

网友:
我以为单换的盖板还有点难度   换总成难度就小了

网友A:
我前几天压坏一台,悲剧了

网友:
阅后加分把。

网友:
谢谢了O(∩_∩)O~很好的

网友:
都是手工活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前几天压坏一台,悲剧了

赔了多少?

网友:
这种屏幕换的时候注意背面的玻璃

网友:
好详细的步骤

网友:
总成多少钱,能告诉一下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前几天压坏一台,悲剧了

压曲面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