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SL410k开机0189报错维修详细过程

楼主(2016-12-01):
接到一台lenovo SL410K开机报0189错误,刷bios故障依旧,按F1进coms设置F9,保存F10,也还是报错,看到一篇帖子说安全芯片报错,我的是集显,独显板子是U49,放大镜看是PS0806,集显位置是U40,芯片是PS0821,取下U40去刷安全芯片pojie版bin,找到座子但不知道芯片型号,下载SL410K图纸只有独显的,但是两个芯片型号一样,照刷,校验ok。
把芯片上回u40位置再开机,晕报0199错了,提示F1,于是按F1出现一把锁,我就火了,按它个回车,呵呵居然进了coms,原来锁的密码为空,进去加载倒数第二项,也就是F9,再改时间却改不了,不管先F10保存再说,重开机不报错了,没管它了下班了,可是第二天上班再开机,还是报0199错,看提示时间不对,但是pojie的安全资料刷机后时间改不了啊,于是找来u盘PE,按昨天的F1进bios进去按F9,再F10保存,没接硬盘进pe到桌面,调好时间,关机,再开就好了,不报任何错误了,再次进coms还是F1出一把锁,不管还是回车进来了,一看时间对了,就这样不管它了正常使用就行了。打电话叫客户拿机。把改好的码片资料上传分享给大家,注意刷第一个304k的是pojie过的,305k是原机备份不要刷提供研究用,可以用winhx打开对比下看看有不同。 THINKPAD

bios

网友:
自己先坐下沙发

网友:
谢谢分享 遇到 就刷试试

网友:
研究帖都要收藏下

网友:
佩服楼主的专研精神

网友:
还有这种情况,学习,空密码应该直接就可以进的啊

网友:
有附件 写的清楚 加分了

网友:
是什么样的座子?会不会比较特殊

网友:
有些帖子写的都是不够详细,还要自己研究的,不过可以参考一些人的建议,和自己机器故障相结合试修复

网友:
找个IBM的坏板拆一个换上就是了

网友:
先手下。。bios

网友:
找过坏板子,没有找到,只有硬修了

网友:
RT809F  不能自动识别 么

网友(2023-10-16):
已经测试,也已经成功了。感谢楼主分享,大富大贵

网友:
技术不错!感谢分享!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