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被雷到了,发一个关于改良显卡挂羊头卖狗肉的市场乱象

楼主(2016-12-01):
某宝上一些芯片商家(某苏某腾等等等等)动不动就写改良,没人监  管,太乱,水太深
1.除了630(DV2000系列)740(T60系列)就没有别的所谓改良显卡
630.740是迫于市场和政府压力才做的改良,感谢315晚会
一套芯片工艺不是随便说改就改的,设备模具费用就不少,时间也很  长,况且显卡一般都是三年后出问题,NV会为一款过时的产品重做?  完全是笑话。
2.不管是花屏、灰屏、跑3D蓝屏加热可显示等等,只要屏幕可以显  示,显卡就没问题
3.至于原机显卡用不住那是个人手法的问题
大部分清洁PCB和芯片的都是棉花沾酒精,残留的纤维会造成芯片不  能长期运行,要用放大镜看,一根也不能有,焊锡膏时间长了也会有  纤维残留,仔细看 仔细看 仔细看
散热:原机的的硅胶和散热垫那不是一般的东西,不是几十块的硅胶  可比的(我不是推销硅胶的),甚至有人用几块的注射器灌装硅胶,  能用的住才怪,什么加铜片,完全扯淡,只会更热
就这么多吧,细节问题多注意观察就会越来越顺,
还有别的细节大家补充吧!

网友:
第三点不认同,以前也用棉花蘸酒精清洗,换过其他桥,主要是INTEL的,也用了几年,
散热方面:举个例子,DELL 的几个型号,运行时显卡都是90度,不如,D630,加铜片最高70度,还是很明显的

网友:
表示第3点也不赞同,用过的都知道铜片压住了温度大大有改善。返修也少了许多

网友:
用铜片好很多好吧

网友:
残留的纤维在200多度高温下早已灰飞烟灭,不会有影响。原机的硅脂散热垫也不可迷信,应该有劣质货。

网友:
用铜片效果真的很好的 这个不可置疑

网友:
原机的硅胶的确要好很多,合适的铜片效果也很好,显卡门后的机子就不要期望改良芯片了,好多买来都是改差芯片。

网友:
楼主在站在哪个角度写的这个,

网友:
这样的人也有,水太深了

网友:
加铜片还是有一点用的。。

网友:
垫个铜片还是有用的  温度降下来了

网友:
观点 也许好多人不认同

楼主可以具体分析下

网友:
关于散热那一段不太赞同,原装ibm,联想,海尔,神舟,大牌子小牌子都拆过,导热脂,导热垫都那么回事,没比市售的强哪去。

网友:
现在的电脑就是散热问题,,散热解决一切都好

网友:
多少板子就是温度降不下来 加个铜片就解决了 还扯蛋  呵呵......

网友:
你说的芯片水深那早已经是维修人士人尽皆知的事情,还有,加合适厚度的铜片能有效改善温度这个,也是人尽皆知的事情。你说什么加铜片,完全扯淡,只会更热,这个是,你处理不当吧?以为加铜片,就不用上硅脂了?

网友:
怀疑楼主有没有搞过显卡哦。加铜片更不加铜片,返修的时间明显不一样。楼主在虾扯蛋

网友:
相变和铜片相比,可能更好些,好在可以根据间隙自身发生相变而接触良好。铜片效果也不会像你说的那么差,只要厚度到位效果还是挺好的,我一般都是准备了0.3 0.5 0.8三种规格。

网友:
加铅片扯淡?你什么心态写这个的

网友:
显卡就算做工再渣、也要被铜管做工精细、这样显卡势必不能完全接触散热铜管。需要硅脂填充,如果本来上的是硅脂垫,会导致高度不够,如果发生问题,除了加铜片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,你不可能去买个特别贵的硅脂垫用

网友:
你们觉得加个散热底座行不行?

网友:
我从来没加过铜片,就算别人加的我也去掉,直接散热和间接散热那个强,好好想想

网友:
下次碰到就少走好多弯路了

网友:
被楼主的想法雷到了,完全不认同。

网友:
你个傻帽 妈的加铜片就是比没加好吧 sb

网友:
铜片还是少加,那东西工艺不过关,晶元会磨

网友:
习惯就好 有些商家就是这样

网友(2016-12-31):
请不要误导初学者,扯淡的地方太多太多

网友:
散热就那么三要素,加铜片没效果就是你处理不当罢鸟!下结论要有比较单一变量,比如楼上回复按照返修时间判定有效果是一样的!同样的铜片同样的手法,等

网友:
加铜片可以降温的,不加铜片有缝隙能散热吗?

网友:
还是加了铜片放心点

网友:
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确实是手法有问题,新款的显卡都很少坏了。就是英特尔的单U比较容易坏,已经遇到好几个了

网友:
加铜片有作用的

网友:
用铜片效果真的很好的

网友:
没明白楼主贴子意思